来围观,X宝里小模块代替传统台式机电源

楼主(2018-11-27):
无事逛X宝,发现这么个小玩意,你们看看靠不靠谱,商家说i5i7i3都可以带,不能搞独显体积真小,12v适配器供电12a

网友:
这个当然靠谱。一定可以用

网友A:
可以用,前几天就有个帖子用类似的小模块(20V转5V的模块)直接接到笔记本主板,而且还很好用

网友B:
这个肯定可以用,但是你知道一个12A  12V的电源多少钱吗?所以说不看谱

网友:
只要你的12伏直流电源靠谱就非常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可以用,但是你知道一个12A  12V的电源多少钱吗?所以说不看谱

12v12.5a  8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前几天就有个帖子用类似的小模块(20V转5V的模块)直接接到笔记本主板,而且还很好用

那样能亮机?时序什么不用管吗

网友:
这个一般ITX主板用的

网友C:
一直在用这类的修主板,接可调12V 修台板可以看电流,很爽的,

网友:
遇见过2个坏的  , 一般都是小机箱上面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这类的修主板,接可调12V 修台板可以看电流,很爽的,

一般台式板亮机电流是多大的?没有试过,不知道我的5A可调电源可不可以用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节省空间,实际上你外面还得接一个交流转直流的适配器,对于机箱内部空间不够的比较好使,加起来价格也不比atx 电源便宜了,而且我对这个板的耐用性有担忧,炸了可能把主板和u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