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显示,1.0到1,1电流,,

楼主(2018-11-27):
拿到手插电0.003电流,开关没反应,拆开量到3、5v没有,打开图纸,查3/5V芯片条件---------
主供电正常,开启正常,3/5v线性正常,基准电压正常,ENTRIP1和ENTRIP2不正常,往前查发现pq12控制级2/5脚5V,使ENTRIP1和ENTRIP2接地,所以无3/5V。

继续前查,pq13控制级2脚0V
PQ14第二脚为一个低高低波形,这个是正常的,说明这里已经正常(ACPRN送过来一个高电平,使PQ14导通拉低MAINPWON和VS,随后EC_ON控制PQ15导通将PQ14第二脚拉低,使PQ14截止),很明显是中间几个电阻的问题,,,量了一下发现PR58阻值降低,40.2K变成20多欧,换掉后OK,开机启动1.0。之后不显示,没有跑码,翻论坛发现之前的3/5v是一个通病,,,,

回说咱们这块板子,1.0不显示,示波器抓BIOS没有跑码,果断刷BIOS,,,,不行,刷了论坛四五个,tb买了一个(EC,BIOS都刷了)都不行,以为是有电压没出来,,,,,,之前在工厂维修,联想的新机器上面各种小电压小电感什么的,只要有一个关键的小电压没出来就不跑吗,然并卵,,,,我查了一个小时,,,后面甚至一页页的翻,一个个的量,,,但没什么用,改出来的都出来了,实在没什么思路,拿给旁边师兄看看,,,他拿去搞了半个小时,去干了个桥,涛声依旧,,,然后他把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全拆了,,,,,然后,,,,,好了,是的好了,,,,一个个装上是网卡坏了,换了个就好了。。。。。。。。。。。至此维修结束,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恭喜楼主完美解决

网友A:
我认为电流正常,不亮大部分是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电流正常,不亮大部分是CPU坏

emmmmmm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上面忘写了,但是我换过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