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8-11-27):
这个板,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擎也不亮。 也没个插诊断卡的地方。 内存各工作条件都测过,没问题。BIOS也刷过,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刷完BIOS要放电 ,你试下,今天刚搞6块这个板子

网友:
SPD和系统管理总线测了没有。很多内存条件啊!华硕的主板很喜欢系统管理总线有问题的

网友:
华硕b85m,h81m家族不亮机的太多了,还没通病

网友:
前天刚碰上一个主板,CPU针脚有变形的,也是插内存不过,不插报警。运气好挑好了就可以了。你的这个查看下座子。或许有惊喜

网友:
说不定BIOS刷错了,淘宝上买的BIOS都比较好用,就是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