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P67LE 亮一屏求助

楼主(2018-11-27):
P8P67 LE ,各电压正常。也能点亮,就在华硕LOGO处不动了,刷过BIOS,拆过声卡,网卡,不知道怎么搞了,求助呀

网友:
串口芯片有没有,拆掉看 南桥也会引起卡LOGO

网友:
外设拆完了就报废

网友:
外置拆完那个桥坏了.............

网友:
还有桥和IO,,,,,,,,,,

网友(2019-02-04):
或者你的EN    BIOS不正常了,刷一个看看!!!

网友:
桥的条件看看。OC#也看看,桥的IC2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