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的ppbus_g3h 8V出现一秒后掉电,什么导致的?

楼主(2018-11-27):
最近碰到两台A1534,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不触发,插电瞬间产生8V的ppbus_g3h,一秒后掉电
其他电压掉的太快,只能测出PM_SLP_SUS_L也就1v多一点就掉了
PP3V3_SUS瞬间有1v多电压
后级的那些电感好像也没啥短路的
请问哪位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来看,,,,,,,,,,,

网友A:
量下wifi芯片旁边电容,你会有所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wifi芯片旁边电容,你会有所发现的。

麻烦能给个图吗?测了周围的好像没发现短路的

网友:
网络那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