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来电不显示就是他

楼主(2018-11-27):
机器故障 :   X20来电 不显示 不感光 就是他
教你绝招

故障分析
来来上一个坐值图 你就明明白白的

座子 1、2脚 是 听筒

座子 4、5脚 是 感光脚 简单来是电压定义 感光 可以这样理解
(故障就在 4/5脚 打值正常 我就 在16脚 加了两2.2K个电阻 飞线 故障解决)

座子 7、8脚 是 前置照相 辅助灯光 在晚上 自怕 辅助灯光 开启  如果要故意去开启 手放在感光那 自拍 辅助灯开启

座子 16脚 是 供电

座子 18/19脚 是 总线

座子 20脚 是 供电

加我 微信 541072535
奉献 资料给朋友 你

推荐一个帖子  读码片神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5678-1-1.html

网友A:
技术学的真好呀!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秒

网友B:
兄弟,你这口气,着实是有点飘啊

网友C:
这也行,LZ技术牛X,直接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加啊,新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学的真好呀!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秒

一样的 就秒了 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口气,着实是有点飘啊

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行,LZ技术牛X,直接搭线!

不是 搭线  是 上啦      朋友

网友:
技术牛批啊,老哥。

网友:
好细心,手机芯片都不好看,小得很

网友(2019-01-21):
修手机看不懂图纸就只有靠经验了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历害高人  要怎样才能学到你这水平。。。。。。。。。。。。。。。

网友:
感光功能正常吗

网友:
不是特别明白,先记下 希望有机会用上

网友:
牛逼普拉斯。。。。。。。学习了

网友:
手机维修看贴学习中,哈哈哈。。。。。。。。。。。

网友:
飞线的是4,5脚阿,跟16都没关系阿

网友:
多多看贴,学修点手机,电脑修得少了现在,难呀。。。。。。。。。。。。。。。

网友:
上拉了电压是固定电压了吧,应该能自动调节了吧

网友E:
vivo X20换盖板后容易出现无光感的问题,不过那个可以直接校准一下光感就行了

网友:
国产的表示搞得少一般不接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碰到同样故障 有方向了。。。。。。。。。。。。。。。。。。。

网友:
这飞线技术,叼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vivo X20换盖板后容易出现无光感的问题,不过那个可以直接校准一下光感就行了

请问是用什么仪器校准?还是手机里面可以调节?

网友(2019-02-22):
用软件校准呀,VIVO的AF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