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白屏

楼主(2018-11-27):
接到一客户机器,客户描述 在其他维修店清灰,用了几次后白屏,那我到这里,我打开看了一下,屏线接口破损,我用名片做个卡扣,用开机白屏,换屏线,屏幕,测量屏幕供电都正常,刷BIOS无果!后来发现用开关就白屏,用镊子点BTNCN1 开关第三脚
KBC_NOVO_BTN#   开机可以正常,  经过改线路,直接把这个脚当开关,故障修复!    分析原因,估计是IO 内部损坏
图纸献上11326-1

post_deleted

网友:
首先换一个屏幕试试
,还是不行那就检查3.3V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感谢老铁分享,学习了我碰到一个也是用卡片搞的

网友:
没有开启3.3v吧

网友A:
开关导致白屏的,还真是天下奇闻,表示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修笔记本的,就怕遇见各种奇葩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导致白屏的,还真是天下奇闻,表示从来没遇到过。

修了我3天,人都疯了

网友:
这样改的那客户受很了吗?每次开机都会进一键恢复选项介面。

网友:
人为故障最麻烦   耗时间长

网友:
见过30也清灰的。。
结果ASUS 机子 清灰 装好 死活开不起来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问题确实很奇葩,都想不到的

网友:
看过后,发现自已的知道太肤浅,跟不上神话了

网友:
你描述的我就是看不明白错别字多

网友:
真奇特,学习了

网友:
都没搞懂  到底是改哪一个开关

网友B:
请问用名片做个卡是什么操作,我实在是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名片做个卡是什么操作,我实在是没看懂

插进去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线接口少个3.3V供电,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