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6uj 2.0 维修经验

楼主(2018-11-27):
x556uj 2.0   一台ASUS 进了好多水    客人在旁边等   我各种清理  拆硬盘主板  固态主板  ASUS 小接口等等
然后装完开机   机子还没亮 (完全断电第一次开就这样) 掉电了    电流0.015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了
查了好久各种查   最后发现一个特别不正常的是DPWRGD 才有0.24

然后下图纸  下点位
也懒得弄清原理了  直接拉了一个电压  OK
修复

网友:
看红笔化的地方是信号   还有链接的两个点    这两个点用华硕多用的6脚小管转换
这个地方用感觉有点多余  直接连上!

网友:
当初现象时好时坏    主要受这个信号影响 !                     1

网友:
后面把客人支走了   6点奋战到8点半 搞定    现在的机子貌似越来越不好搞   控制和反馈形成闭环     要查出哪里挺不容易   还有小芯片带程序 或者时序    共勉

网友:
转换电压?二级电压?

网友:
图纸点位哪里下的?

网友:
哪里下的图纸点位?

网友:
发图就知道楼主很辛苦

网友:
这个点位就很厉害了,楼主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发图就知道楼主很辛苦个点位就很厉害了,楼主也是可以的

网友:
感觉还是查一下比较好。这样子自己心里面都没有普

网友:
说实话 看了一脸懵逼  二级转换电压的6脚什么东西在哪我都没看到

网友:
有点懵逼

网友:
深度休眠信号?这个信号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出来

网友:
楼主修机真是厉害了,一下就找到问题了,还是仔细和分析强呀

网友:
发图就知道楼主很辛苦个点位就很厉害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们

网友:
这是桥的深度睡眠好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台机主板经常遇见这种问题。不知楼主的是不是哦

网友:
修好        留了一晚上又不行了       哭···············

网友:
原来是厂里的图纸也不对       因为进水    EC复位  起不来引起的     加热好多次  正常了   也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
大家看看   这个是BIOS的始终    不是EC复位   厂里的图都不对   郁闷  EC复位是在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