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主板不识别硬盘,除了耦合电脑就只有桥了吗

楼主(2018-11-27):
请教大神,主板不识别硬盘,不是耦合就是桥吗,有什么其他维修思路吗?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都会的,要一个个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都会的,要一个个排查

谢谢,我查下他们的条件!!

网友:
虽说还有其它因素,但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不一定啊,参考华硕p5kpl se不认硬盘的通病,只是烧了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