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蓝宝石hd7850 2g白金版闪花屏但不死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11-27):
    先说得出的结论:bios与驱动不兼容,很稀有的故障。下面详细说说。
    说起花屏,其实有好多种,本次的案例的闪花,意思是正常使用屏幕突然一花就正常了,不死机,还能正常操作。花屏过程大多持续不到一秒,一闪而过,有时出现频密有时又很正常,跑测显卡试软件没问题,温度正常,基本摸不出花屏的规律,偶然闪屏,偶然全花,最严重的画面定住不动或黑屏。所以很难捕捉到图片,除非录像了。这里就不上图了。
    维修期间走了好多弯路,花屏一般是核心显存供电引起的。开始的时候也集中搞这些。最后故障依旧。后来在安全模式下很正常,干脆重装系统,过程很正常,到了装显卡驱动的这一步,那个驱动大师强烈推荐了14年版本的驱动,于是就装了,故障没有了。后来又装了win10,系统装完后联网自动下载驱动安装后,故障又出现了,比之前频密。于是怀疑驱动不能装太新。但是这个卡是支持新的驱动,官方驱动也有明确列出来的。查阅此卡,发现有双bios,用一个开关切换主bios和副bios,于是就下了个差不多参数但新一点的bios刷上主bios,结果安装新驱动没有异常了。后来切换到副bios,在新驱动下故障又出来了。
    这个问题,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
不懂为什么这样 aA卡不好修

网友A:
花屏就 是显存与GPU之间的数据通道有问题,其他都是扯蛋,别浪废表情,装驱动刷BIOS不花屏只是它优化了GPU的工作条件,还没有用上坏的显存数据通道,你用3D来测试就知道了,我 有一张6870的显卡,WINDOWS下玩游戏打CF都正常,但是如果切换到苹果系统下,它就花屏闪各种颜色,用测试软件测出来B通道有一个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就 是显存与GPU之间的数据通道有问题,其他都是扯蛋,别浪废表情,装驱动刷BIOS不花屏只是它优化了GPU的 ...

用什么软件能测通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就 是显存与GPU之间的数据通道有问题,其他都是扯蛋,别浪废表情,装驱动刷BIOS不花屏只是它优化了GPU ...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卡肯定是有问题的,通过bios和驱动绕过错误或屏蔽错误,实现在保修期减少返修,这个做法很高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