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SL6366 引脚定义。

楼主(2018-11-27):
求ISL6366引脚定义,是一个X79主板上用的,谁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SL6366,资料,,,,,,,,,,,,,

我可以问一下rgnd什么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问一下rgnd什么意思吗?

RGND - This pin compensates the offset between the remote ground of the VR0 load and the local ground of this device. Connect this pin to the negative rail remote sensing point of the microprocessor or load. Tie it to GND if not used.

RGND-这个引脚补偿VR0负载的远程接地和这个设备的本地接地之间的偏移。连接该引脚到微处理器的负轨遥感点或负载。如果不使用,将其连接到GND。

datasheet 里的引脚定义,百度翻译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