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这个主板

楼主(2018-11-27):
本人小菜鸟,这个主板是华硕x81s笔记本的,我拿到后找了半天也没找到bios芯片!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指出哪个是bios芯片吗?bios芯片我看都是八个脚的居多,这上面八个脚的都是mos管啊!

网友A:
改行吧,大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行吧,大兄弟····························

原本也没干这行!

网友:
个头最大的就是,这都分不清是个问题

网友:
图二48个脚那个长形的就是呀,那么老的都没人修的东西

网友:
谢谢各位,也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把在型号在tao  bao    里搜 或网页搜就知道了。今日头条里很多电子视频

网友:
南桥旁边的那个,那个mode下面,好老的机器

网友:
帮你圈起来了,这个你都不知道,怎么去修这个笔记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也没干这行!

你什么时候开始干这行的,看来还没有入道呢

网友:
这老机子!练手还是可以的!太老了!!

网友:
这板子没几个BIOS问题的

网友:
修这么多机器,好像还真没刷过这种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