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7基带电源装回后,基带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8-11-27):
换了好几个电源都是如此,晶振也换过了,求高手指导

网友:
补充,焊盘打阻值正常

网友:
基带死了吗

网友A:
测量基带供电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基带供电阻值正常

本来是什么问题要动电源的?

网友:
換個基帶電源

网友:
换新的也不行

网友:
换了好几个电源都是如此,晶振也换过了

网友:
英特尔版吗?

网友B:
我有个进水的7P也这样,基带电源阻值都正常,就是没基带,晶振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进水的7P也这样,基带电源阻值都正常,就是没基带,晶振也换了。

现在搞好了吗?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