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修手机用什么风枪好呢直风枪还是旋风枪好呢

楼主(2018-11-27):
师傅们修苹果
手机
是用直风枪好还是旋风枪好呢。还是两者都需要呢。另外推荐几款风枪呗。另外我有一个快克236烙铁可以修手机使用吗。本菜鸟修台式电脑和
笔记本
快两年。焊接功底还行。听说苹果手机全是BGA芯片。和笔记本芯片差别大吗。本人还需要大量练习吗。求师傅们指教
笔记本

网友:
怎么说呢?我用850还嫌风小,吹电脑主板觉得慢,有人用858都能吹电脑主板,通常来讲修手机用858螺旋风会好一点

网友:
QUICK快克拆焊台861DW智能记录温度大功率无铅热风枪焊台1000W,维修神器

网友:
维修神器之QUICK快克拆焊台861DW智能记录温度大功率无铅热风枪焊台1000W,维修神器

网友:
两种都需要。。

网友:
手机用旋风好一些,练习是肯定的,两年你也不一定能搞好的,不过手机芯片比笔记本简单些,拆几遍应该就能找到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