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X79维修

楼主(2018-11-28):
客户送修一块华擎X79主板,点不亮。 上电测试发现CPU没有供电。 于是找来点位图,细细测量。 发现除了CPU没供电,还有SA电压,PLL电压也没有。 先查PLL电压,发现PLL电压的EN是由SA的PG发来的。  于是查SA电压,发现SA无EN,再查发现EN上拉电阻另一端本来是接3V的,竟然没有了,断线了。 于是飞根线好了。

网友:
飞线粗壮,有力,拉不开,扯不断

网友:
以后板子全坏了这根线也不可能坏了!

网友:
这板子有图纸吗  这板子有修过但是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