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现在ipad air 2 4G 解ID要什么流程?

楼主(2018-11-28):
我知道IOS11之前是直接短接版本识别电阻,然后换上0251 WIFI芯片现在也是同样方法吗? 还是要买码拆硬盘写资料?

网友:
对的哪个码写硬盘

网友:
以前一样

网友A:
短电阻,换WiFi,拆硬盘写码。你说的几件事都要做了,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电阻,换WiFi,拆硬盘写码。你说的几件事都要做了,缺一不可。

还是比较怀念老版本,现在要这么多步骤

网友:
发来给你解 微信541072535

网友:
对的哪个码写硬盘对的哪个码写硬盘

网友:
系统更新后比以前多做了1步,拆硬盘写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