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显卡如何刷BIOS呢

楼主(2018-11-28):
是不是和主板一样,把BIOS拿下,用刷BIOS的机器刷好后,再装上呢

网友:
台式机的独立显卡吗?现在笔记本很少有单独的显卡BIOS了吧

网友:
显卡这么做是可以的,但是得保存编程器固件,笔记本的显卡BIOS和spd都是保存在BIOS里吧

网友:
是台式机独立显卡,知道的来说呢

网友:
拆下 编程器保存GBIOS固件,上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找一下 GBIOS 编程器上写入!

网友:
编程器在手,随便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