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信号怎么没有时钟

楼主(2018-11-28):
原来单6位lvds信号都是三组lvds信号加时钟信号 这个怎么没有

网友:
这个是新款 DP 接口的 啊。小伙子

网友:
LVDS接口是40针吧,EDP接口是30针

网友:
vds信号怎么没有时钟   这个个是EDP信号,2组数据一组AUX检测读屏已经是24K高清,很多笔记本还只有一组数据呢

网友:
接口是什么信号,难道没有看懂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这个30针屏是不是没有19V供电啊

网友:
这个是LVDS接口吗,貌似是从CPU直接出来的信号吧

网友:
不是LVDS信号,,,,,,,,,,,,

网友:
EDP屏,现在都是这种屏了,LVDS是老屏了

网友:
收藏下,有空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