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0欧大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8-11-28):
这段时间修手机修疯了
遇见好几个苹果手机0欧短路的
烧又烧不出了  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下  下的人死得心都有了

不知道这样0欧大短路的问题怎么搞

有没有大神能指点哈子

网友:
现在的机器 0欧不一样就是短路  我现在手上修的ASUS CPU打阻值就是0的 但机器是亮机的 看个人经验吧

网友A:
那就得一个一个的拆,要么就烧,要么自己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得一个一个的拆,要么就烧,要么自己分析

一个个的拆   拆死你    等你拆出来了    搞不好搞出其他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个的拆   拆死你    等你拆出来了    搞不好搞出其他的问题

那是你技术问题,分析能力不行,经验也不够,还在这里嗷嗷叫。
修机器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容易损坏,什么损坏现象大概是什么类型的器件,什么器件损坏会有肉眼能看见你的痕迹。大致懂了这些就没有你所谓的那些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技术问题,分析能力不行,经验也不够,还在这里嗷嗷叫。
修机器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容易损坏,什么损 ...

我很喜欢你这种说实话说直话的大兄弟

网友:
首先你的助理工程师职称是关系好弄的吧;其次这种故障,我想热成像仪是最佳仪器;

网友:
只要不是人为造成的短路,不可能烧不出来的,烧不出了要么就是你方法不对,要么就是你电流不够。

网友:
各位都坐下,烧机法是维修佬最基本的日常操作,不会就没必要搞维修了。

网友:
首先用松香熏,再加大点电流烧,时间要长!

网友C:
大大短,送钱的活,方法要对,很好秒的。烧鸡加电的点很关键,避开中间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技术问题,分析能力不行,经验也不够,还在这里嗷嗷叫。
修机器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容易损坏,什么损 ...

虽然听着有点冲但不无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虽然听着有点冲但不无道理

一群装逼的卵子 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就在这里比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短,送钱的活,方法要对,很好秒的。烧鸡加电的点很关键,避开中间元件。

手机维修有很多事烧不出来的   能烧出来的 我都不会再这里说了

网友:
松香熏一下看下,手机不比电脑,有些就算短路发热量也不大的,人很难摸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群装逼的卵子 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就在这里比比

你是没上过学还是生下来没有人养过野生的你话都说不清楚还叫唤个什么玩意,我是骂你了还是骂你那驴爹马妈了?能耐和他逼逼去,在我面前狂吠算个什么呢.你上来呲牙也难怪是驴马的产物呢!

网友:
短路不要从电池座子上加电烧 要找出短路的   找的短路大电容烧   这样不容易误判    要在电池座子烧   供电要经过充电管  电子开关所以会误判 拆好件也找不出来

网友:
大实话,.0....................................

网友E:
如果真的是接近于0了是烧不出来的,即使10A的电流也只能是加在整个线路上,而短路点的阻值也近于0,发热功率I*I*R也极小极小。只能凭经验和外观来拆件了。如PP-VCC-MAIN线路上的某电容短路在0.01欧了,真的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的是接近于0了是烧不出来的,即使10A的电流也只能是加在整个线路上,而短路点的阻值也近于0,发热功 ...

这才是专业的意见   查了好多资料   有效一点的办法是买毫欧表   但是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