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HD3风扇转停转循环。

楼主(2018-11-28):
GA-B75M-HD3风扇转停转无限循环。肯定是有那个元器件(例如滤波电容短路了吧?)但不知道维修思路应从哪下手,用CPU负假载能测到有了PWRGD,PAMPWROK,VDDQ,都有电压后就掉了,这种掉电又上电的情况,维修的思路要怎么理清呢,查了基地的相同型号的通病。但把所说的元件器拆了更换也不行,拆了测这些场管,三极管就是好的,我只想知道这个思路怎么走,从那开始排查。一下就掉又上,在学校学的都是速成的。现在回来整。思路都乱了,只自己些没待机,没触发。没复位等怎么整,但现在这个没头绪了!

网友A:
可以先刷一下BIOS嘛,测试就是时钟,晶振,先易后难吧!

DSX

网友:
第一。VR_RDY信号。二。PCH_VRMPWRGD。信号

网友B:
CPU供电有没有,内存供电有没有,慢慢查会找到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有没有,内存供电有没有,慢慢查会找到故障的

CPU供电没有是不会出VRMPWRGD的。

网友C:
各大供电都有了吗?有就测时钟A13 A14。也有就测A11 应该也有复位了。复位也出了就查VIN0-4,也就是电压检测。和温度检测。

DSX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各大供电都有了吗?有就测时钟A13 A14。也有就测A11 应该也有复位了。复位也出了就查VIN0-4,也就是电压检 ...

漏了一个。有复位了先刷几个BIOS试试,复位后要寻址。读BIOS,BIOS出错也不行

DS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刷一下BIOS嘛,测试就是时钟,晶振,先易后难吧!

BIOS早刷过了。不行~时钟,晶振暂时没示波器,抓不到波,大概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没问题。看来得找台示波器抓下波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了一个。有复位了先刷几个BIOS试试,复位后要寻址。读BIOS,BIOS出错也不行

BIOS刷过了。时钟A13 A14也有了,VIN0-4没查。我等会去研究下~

网友D:
cpu供电有没有,有的话  我没修好过  没有的话 查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有没有,有的话  我没修好过  没有的话 查开启

到CPU供电都有的各大供都出。就查芯片的VRRDY有没有开漏转换给桥,桥收到两个PG会开启时钟,再发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大供电都有了吗?有就测时钟A13 A14。也有就测A11 应该也有复位了。复位也出了就查VIN0-4,也就是电压检 ...

大哥,我VIN0-4也查了没毛病。跟电路图上标的数值一样,卡隹了,没头绪了,好乱呀!

网友E:
各大供电都有了吗?有就测时钟A13 A14。也有就测A11 应该也有复位了。复位也出了就查VIN0-4,也就是电压检测。和温度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大供电都有了吗?有就测时钟A13 A14。也有就测A11 应该也有复位了。复位也出了就查VIN0-4,也就是电压 ...

顺序说了啊。CPU供电出了测芯片VRRDY是否开漏给桥信号,桥收到两个PG才发出时钟。再收到VRMPWRGD才发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大供电都有了吗?有就测时钟A13 A14。也有就测A11 应该也有复位了。复位也出了就查VIN0-4,也就是电压 ...

A13 14有时钟了。说明桥有收到两个PG了,A11有复位了不代表CPU也收到复位了

网友:
还没思路的话。去找下饼哥发的6系时序图。

网友C:
唉,还是我直接给你传上来吧。。。。。。。。。。。。

DSX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唉,还是我直接给你传上来吧。。。。。。。。。。。。

非常感谢,我去研究研究。其实有很多不是很懂,刚从学校学了三个月回来。在论坛不敢对同一个人多问。怕烦到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我去研究研究。其实有很多不是很懂,刚从学校学了三个月回来。在论坛不敢对同一个人多问。怕烦 ...

你至少还有去基地学过。我都只是看书,看帖,看图,看资料,记时序,瞎整出来。早前的没有学,从这没时钟可查的61开始看会一些了,主要还是多看了些饼哥的讲解和图上时序说明摸出来点路子。买了个示婆器,不会用,只会按AUTO瞎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