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屏幕不满屏维修右边有一列二公分不满屏

楼主(2018-11-28):
不是屏线   不是屏    是桥坏了  识别屏的总线信号有一条短路到70多  直接连着桥  看到好多坛友都没解决    发出解决办法  换掉桥就好了

网友A:
这种不定时怎么判断南桥的  不是屏幕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定时怎么判断南桥的  不是屏幕坏了吗

没有不定时   每次都是不满屏 再加上测出短路  直接连着桥 所以换桥

网友:
这个故障倒是少见,大部分都是屏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怎么判断南桥问题的 ??

网友:
上次有一个机器换屏好的

网友:
不是专业的看都看不懂,,,,,,谢谢分享吧

网友:
屏的码片数据线阻值不正常吧,你的是桥,但也有可能是屏线的码片数据线断了一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