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450 微短路维修

楼主(2018-11-28):
联想C450 待机0.04,在没有按下开关的情况下,已经有一个电源指示灯亮起来了,这个是读取硬盘时的指示灯,还没有开机就亮不正常
后来跑线找到批示灯5V来源,找到了Q61这里,这是一个5V转5V的MOS管,测了一下,在没有控制级电压的情况下,5V已经转出来了,从外观上看到这个芯片中间有一点鼓起来,看来就是你的问题了,换之OK

图片传不了啊,我在下面传哈

网友A:
学习了,待机情况下二级的5v出来了,  换了之后是不是待机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待机情况下二级的5v出来了,  换了之后是不是待机小了?

0.018是小了,   那肯定的.............................

网友:
捡钱了哥 哈哈 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楼主修机真是厉害了,一下就找到问题了,还是仔细和分析强呀

网友:
这样修理一下能收多少大洋???

网友:
电容电阻分不清的表示秒不动,谢谢分享

网友:
算是秒杀了,好事儿,我今天搞的机器运气怎么没楼主好呢。

网友B:
联想C450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请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C450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请告知。

0.018...............................................0.02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轻松找到故障点啊

网友:
厉害了,楼主心思很细腻啊

网友(2020-11-18):
这算是秒杀了 仔细一看就发现

网友:
这板子不知道为啥3V 5V转换管子容易坏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