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60 3.3V偏低维修

楼主(2018-11-28):
今天客户搬来一个小机器打开一看是AM3的。上点风扇可以运转没有报警,换内存CPU电源都不行,直接拆开主板看看了,插上测试卡灯非常暗,测量3.3V电源供电线只有2.1V.拉低了,不会是哪里烧了吧,打3.3V阻值有25.明显偏低,这可难修了,摸摸也没有哪里发烫,桥都没温度,也没有短路,测量桥没有短路,打发客户先回去,明天来拿,修好100元,客户急要里面资料说晚上来拿,好吧,尽快,中午没事又拿来看看,USB也没有短路,图纸也没有,抓瞎了,就开着也不断电,有其他事情,挂在那,忙完1个小时后回来还没断电,准备拔掉电源线放弃,电源线边上非常烫手,这地方没有大功率场管怎么会发热,就用放大镜仔细看,发现有个掉电容有裂纹,心里很冲动,直接翘掉,再插电,MD亮了,这瞎猫碰到死耗子,估计是客户自己瞎拆螺丝刀磕伤这个电容了

网友:
修电脑看来也要靠运气,谢谢分享!

网友:
运气很好,居然发现了故障点,能修好就行。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了楼主发表的很好,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