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无显示,有开机声音

楼主(2018-11-28):
A1466  版号 820-3209-A 开机无显示,有声音,灯光强照,也没显示,看来不是暗屏,手上没屏测试,苹果修的少,哪位能指导下思路

网友:
测量屏接口看条件出来没

网友:
                     测屏信号,和电压

网友:
好多保险坏的

网友:
屏接口附近那个保险

网友:
没显示,又没背光要查屏插囗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子老喜欢暗屏了,就是不知你看仔细了没,仔仔细细看有没有暗屏,那个LP8550升压芯片常坏,坏了会引起暗屏,当然也有可能你的不是这种情况,仅当参考

网友:
试试外接显示正常吗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先看LCDVDD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