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40不触发

楼主(2018-11-28):
联想Thinkpad  T440不触发,第一次来放了下电就好了,以为捡了个便宜,没想到隔了20多天又来了,又是放了下电就好了,刷了个BIOS,测了2天没事,让顾客拿走了,隔了一个月左右又来了,又是同样的问题,放下电就好,网上查了下,有说修RTC电路的,但只有图纸没有点位,修起来头疼,啥都找不到,有说桥坏的,但T440桥和CPU一体的,换起来代价太大,顾客不一定修,最后投机取巧把SOMS电池两个引脚接个开关,下次不触发的时候,直接按下开关放下电

网友:
这样靠不靠普

网友:
你这样短接电池,不怕电池挂了吗?

网友:
                                                      厉害了    这都行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nbnb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你这想法不错, 不过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想法不错, 不过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

啥办法----------------------------------------

网友B:
这客户真好说话啊 这样都能接受 又是按开关又是破坏外壳的 还能心甘情愿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客户真好说话啊 这样都能接受 又是按开关又是破坏外壳的 还能心甘情愿给钱。。

不接受不行啊,彻底解决代价太大,他不想花那钱

网友:
人才啊,就怕客户没事就放电

网友:
无分下载了 路过学习下 不要见笑

网友:
这客户真好说话啊 这样都能接受 又是按开关又是破坏外壳

网友:
这客户真好说话啊 这样都能接受!!!!!!!!!!!!!!!!!!!!!!

网友:
这个客户也是没谁了 啊哈哈

网友:
以后还是会出现其他问题的吧

网友C:
還能這樣放電
厲害了

网友:
这样按几下主板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
你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哈哈哈哈   给你加分    我以前想过  没做过

网友:
现在的机器集成度太高,一个不好就是CPU坏。。烦人。。

网友:
最快的修理方法,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位客户太好说话了!遇到的一般是不会接收这样弄的!!

网友:
报废算了。这样子真心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能這樣放電
厲害了
你台湾的吗 都是繁体字

网友:
楼主你真是个人才!!不错的设计

网友:
好牛逼 这样都可以 让我想起了 10几年前的acer有个机器 一批开关有问题的 我也这样干过

网友:
好机智的解决办法!

网友:
你应该是在正极经过的电阻的后端接放电线  给rtc电路放电,这样直接短电池,应该短不了几次电池就废废了吧

网友:
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客户也好说话,外壳改成这样,按我就心疼,不过谁叫代价高呢

网友:
这样短接貌似不行

网友:
开关按下 电池直接短路
携带时会误按到按钮 导致电池无电
电池很容易坏

网友:
至少接个电阻呀,直接短接,变成*WF词语*了

网友:
脑洞大开,客户也接受啊。

网友:
这样处理客户能接受???????

网友:
这样客户也接受,楼主你的口才也太能忽悠了

网友:
你这样真的很高呢,可以客户答应吗

网友:
nbnb大神啊 这样也可以 一看就是老师傅

网友:
哈哈,楼主你也是能折腾的,楼上的说的忒搞笑了,我也想说, 你这样修客户还能接受,你的客户真好说话耶。

网友:
这个办法可以是可以 放几次电之后电池不就没有电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思路很不错,学习下

网友:
这样还是不能切底觖决问题的啊,还不如换块板安逸点。

网友:
牛笔o( ̄▽ ̄)d 我辈之楷模

网友:
像是这么回事, 但是,放了电之后, BIOS里面的时间日期 等参数 还能保持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集成度太高,一个不好就是CPU坏。。烦人

网友:
哈哈哈 各有各的办法 有用就是好办法

网友:
这样靠普不靠普

网友:
WO YAOSWO WO 我要是客户估计把你默默的看到

网友:
你这样做客户也能接受?其实你可以刷一下BIOS,我遇到过差不多的机子,刷BIOS好的

网友:
用不了多久,电脑就不保存时间了啊

网友:
放电的同时短路了电池,电池报废得快。不过,偶尔应急用一下还凑合。

网友:
这样也行,这么好说话的客户真的不多了

网友:
可以参考 省事

网友:
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 只要顾客不介意就行

网友:
真是会投机取巧啊 ,其实 这是桥无复位引起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3Q~~~~

网友(2018-12-28):
这边接到了台一样的机子,不触发。每次过来拔一下内置电池就能开机了,回去用几天就又不行了,现在也愁着呢。小电池的电没放过,是拔掉内置大电池就可以开机了。按理说楼主这样给小电池放电的貌似不太靠谱

网友:
THINKPAD 很多都跟电池有关系,没电都会不显示

网友:
这样修客户能接受么?客户可以接受的话是没问题

网友:
手机图纸会看一些 就是具体阻值不知道多少 主要还是手机修的少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佬司机牛逼 又放了一招 开关都接出去了

网友:
这样也得

网友:
楼主还真是个天才!有些时候这何尝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直接不装电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