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神IO it8620e发出N_PCH_VRMPWRGD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18-11-28):
IO 84脚有收到VR_RDY,就是测不到N_PCH_VRMPWRGD 85脚分压电阻也拆了

网友A:
首先分压电阻是不能拆的。他是N_PCH_VRMPWRGD信号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分压电阻是不能拆的。他是N_PCH_VRMPWRGD信号的供电。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7365-1-1.html
这位大神拆了能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7365-1-1.html
这位大神拆了能显示了

看这贴还要付费、不看。估计是电阻坏。他用3.3V抬高这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