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桥触发平台复位会怎么样是重启还是关机

楼主(2018-11-28):
桥触发PLTRST#后会怎么样是重启还是关机或者还是怎么样。intel官方数据手册上面说当PWROK为negetive的时候PCH asserted PLTRST# 意思大概就是PWROK为低电平的时候。桥触发平台复位信号。桥触发平台复位后。是重启还是怎么样呢。求大佬们给出解释一下。顺便奉献上intel 6系列芯片组数据手册。。。

网友A:
表达不清楚。。。所以你想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达不清楚。。。所以你想问的是什么?

我想问桥触发平台复位后是关机还是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