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6 进水 无显示 无背光!!!

楼主(2018-11-28):
机器到手,进水严重,加电大电流不开机,自己观察显示供电ic 腐蚀严重,换后,开机电流正常了。但是无显示无背光,
打显示座子阻值都正常  显示供电ic阻值也正常,但是装屏测不到+-5.7  也测不到ic输出的6v  只有1.8v。
求大师分析分析

网友:
测量脚位都通路  不是断线的问题

网友:
看看相关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