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1-30机器进水 掉点没有图纸不知道通哪里

楼主(2018-11-28):
电容位置掉了一个点不知道是通哪里的   哪位手上有这个主板的麻烦给我看看好不

网友A:
找找图纸,看做什么用的通哪里飞线解决,或不装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电容掉点,不装了,不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是滤波  一端接地  另一端接供电  实在找不到地方可以不要这个电容 但是要查一下这个芯片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找图纸,看做什么用的通哪里飞线解决,或不装

没有图纸啊  论坛没有找到

网友:
用图纸应该就可以找出来,不用非得高清图

网友:
可以用放大镜看看掉点的周边,说不定能看出来点端倪。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图纸吗,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