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闪过logo重启

楼主(2018-11-28):
问题1:主板 3VSB. 1.0_VA短路更换pch与IO后挡横杠,再次更换IO后ok
问题2:独显闪过LOGO重启不亮
维修思路:量测PCIEX16工作条件O_X16_RST#,S_WAKE#,S_SMBCLK_SLOT,S_SMBDATA_SLOT, 12V. 3V. 3VSB.CLK_100M_X16SL1N,CLK_100M_X16SL1P均正常,用治具测试cpu座与PICEX16插槽均正常,此时应考虑集显识别信号,如果机器识别到插入集显插口,也是此故障,量测过程中量测到SW_HDMI_HPD 在未插入HDMI线时为3v正常应为0v 此电压是1M电阻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与一个20k电阻分压得到一个低电平,两个电阻分别取下量测阻值均正常,N沟道场效应管默认为导通状态,也就是相当于两个电阻默认为分压状态。默认此信号为低电平,更换GQX16后主板测试ok.

网友:
集显检测信号从HDMI接口处就能测量到

网友:
华硕主板型号是prime B250-PLUS  忘记发型号了【尴尬】

网友:
楼主就好人做到底,把"O_X16_RST#,S_WAKE#,S_SMBCLK_SLOT,S_SMBDATA_SLOT, 12V. 3V. 3VSB.CLK_100M_X16SL1N,CLK_100M_X16SL1P"这几个测量点对应的插槽点说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