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30p掉电,一颗小电阻惹的祸

楼主(2018-11-28):
联想u430p开机0.1几掉电,板号:LZ9,测量各转换电路电压瞬间几乎正常,无cpu供电,搞了半天发现+15V_ALW电压不稳, 待机12V正常,开机立马掉到4-6v左右,,后测量+V1.05DX_MODPHY的时候。Q5待机2脚高电平正常,开机后应该是低电平才对, 查其他条件都正常,测量r361的时候,330欧姆已经变质为1.5K,更换该电阻后正常。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分析明了,升压开启电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