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9103p不充电! 系统内电池显示百分百电量,未检测到电池

楼主(2018-11-28):
客户拿来描述换过新电池新适配器还是不充电,开机看了下,在系统内电池显示百分百电量,未检测到电池。 拆机测量了一下电池电压12v,插上适配器14v多点, 这都正常。那么问题就出现在smb两根数据线上了,ec没有给出充电信号,示波器打了一下没有波形,电压0.8v一直在跳动,直接刷了一下ec kb9012qf a4程序,结果还是一样故障! 打开图纸追了一下这两根信号线都去了那些地方,后面发现有经过一个复合型二极管,后面就不多说了直接上图更加明了清晰!

六脚电压为0v,拆掉此芯片电压恢复正常3.3v,再测一下smb有充电波形了!
开机进系统测试了一会儿可以充电了,小小问题,发帖不易呀,难得写了这么多字,望各位给加点分呗!

网友:
不知道为啥这图片上传的好模糊呀! 连续上传两次也一样。。。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有问题导致不充电

网友:
给你你加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后面就不多说了直接上图更加明了清晰! 这图真心不清晰好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楼主辛苦了

网友A:
大哥  图片不清晰  看着眼睛很累啊    下次图片用截图的图片 不要手机照的   啥都看不清

网友B:
那个六脚的不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图片不清晰  看着眼睛很累啊    下次图片用截图的图片 不要手机照的   啥都看不清

我手机照的照片在我手机上很清晰,上传上去就模糊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下次我还是用电脑截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六脚的不装可以吗?

可以不装,我就没装那个六脚芯片,测试充放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