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请问各位师傅笔记本电脑Win10系统每次过几天开机都要着重设置启动项,怎么回事?

楼主(2018-11-28):
请问各位师傅  笔记本电脑Win10系统每次过几天开机都要着重设置启动项,保存不了几买,怎么回事?

网友:
没图不知道。。。

网友:
重设置启动项?coms没保存?

网友:
换coms电池

网友:
CMOS电池异常或者接触不良了。

网友:
主板电池,换个试试,不行就查电路

网友:
意思是第二天开机不用重新设置?我怎么感觉是主板问题,,,,,,

网友A:
我这个华硕古董主板断电就设置丢失,,,,换新电池也一样,,,,,主板有毛病

网友B:
是3v电池是带线的还是电池座的,有些电池座氧化,电池有电也不行,用刀片划划试一下

网友:
如果有固态,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3v电池是带线的还是电池座的,有些电池座氧化,电池有电也不行,用刀片划划试一下

哦哦,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华硕古董主板断电就设置丢失,,,,换新电池也一样,,,,,主板有毛病

看看电池旁边有没有电容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池旁边有没有电容击穿

好的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