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2根 DDR3内存

楼主(2018-11-28):
三星得乐 4G DDR3 1600内存2根 坏。插诊断卡 卡内存。

客户是从网吧买的淘汰机器。回家自己摆置着玩。
2根全部坏。拿过内存 仔细观察。发现问题。
一根,明显是掉了一颗电容。估计是客户暴力插拔,碰掉的。

从报废内存条上 拆一颗电容补上。亮机。

另一根 外观完好。 拿出万用表,打排阻,发现问题。

390排阻,图示位置,其中一个电阻,变值。
从报废的3代条子上,拆了一颗390排阻,换上,亮机。

网友:
那水平高。

网友:
这都能修好,太牛X了高手

网友:
这都能修好,  一般内存坏了都直接换了。

网友:
从没想过去修内存条

网友:
现在好多主板,还没一根DDR3  4g内存值钱。也没有一块750ti显卡值钱。但是内存,显卡,图纸维修资料少之又少。

网友:
干了6年,这牌子的内存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主又赚了。不过楼主确实牛B,哈合…………。

网友A:
这个牌子国产的。。。刚出不久!!

网友B:
我用万用表测小电阻很难测出阻值,表接触焊盘没用,必须贴在电阻的两头,但是太小又很难碰上。。。

网友:
这可是个精细活。

网友C:
我有大把的坏旧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万用表测小电阻很难测出阻值,表接触焊盘没用,必须贴在电阻的两头,但是太小又很难碰上。。。

修主板,需要用特尖表笔,这个淘宝有售,很便宜,3元一副。万用表自带的笔尖太粗,量小元件不太合适,有时不小心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大把的坏旧内存

坏的内存条,有人专门回收。4G的,上面有16颗粒,一颗256M。这个他会们去拆掉,就安装到杂牌监控录像机主板上用了。监控录像机一般板载内存256M或者512M。很多都是用的拆机内存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国产的。。。刚出不久!!

是的。三星德乐,和三星,没有一丁点的关系。好比康师傅与康帅傅。内存牌子,我见过宏想,格兰特,劲芯,威士奇,麦光。电源更杂,我曾经见过双飞燕电源,英特尔电源,sony电源,很搞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主板,需要用特尖表笔,这个淘宝有售,很便宜,3元一副。万用表自带的笔尖太粗,量小元件不太合适,有时 ...

就是量不出来,倒不是短路,不知道是不是表笔太垃圾,就像这样

网友:
遇到内存坏的,我都是直接换掉,从来没刻意去看内存上面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量不出来,倒不是短路,不知道是不是表笔太垃圾,就像这样

哈哈,你这个数字表,怎么跟儿童玩具一样,也太简易了吧,连个量程都木有。去淘宝买个胜利的仪表吧。也不贵,几十块钱。有些阻值量不到,是焊点氧化了,用笔尖使劲刮几下,有些就可以了吧。还是量不到的话,只能说,这万用表,太简陋了。还有你这个表笔,是数字表自带的,这种不行的,太粗。主板跑线,需要用特尖表笔。特尖表笔,跟针一样细,可以直接扎进氧化层里面,测量比较方便。尤其是跑线,很多时候,需要直接扎破绝缘层,扎到铜箔上面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刚好搞错了,这种叫自动量程的表,优利德的转盘比胜利好得多。精准得多。

百度搜了一下,我还真是搞错了。对数字表还不是特别了解。原来那种类似儿童玩具的优利得,竟然是高级玩意。

自动量程的,不需要拨来拨去的。省事多了。
下面这2个 是我的万用表

都是南京天宇的。一个数字,一个指针。
数字的,二极管档位,还不太习惯。总感觉那是假的。有时还是用指针表来判。
表笔都换掉了,换成了尖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