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Plus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28):
iPhone8Plus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邓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8Plus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8 Plus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使用中出现手机不开机的情况。

                                             iPhone8Plus 手机不开机故障 图1

  【故障分析】

        机子是正常使用中出现的不开机,很有可能是短路引起的比较多,可以拆机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

  【维修过程】

         拆开机子,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发现触发1.7安起跳,看来后极有短路的现象。

iPhone8Plus 手机不开机故障 图2

  拆开机子,测量发现是硬盘的PP3V0_NAND 供电对地短路。

iPhone8Plus 手机不开机故障 图3

iPhone8Plus 手机不开机故障 图4

  检测发现是PP3V0_NAND 供电线路上的 C2619 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导致的。

iPhone8Plus 手机不开机故障 图5

  直接挑掉短路的电容。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iPhone8Plus 手机不开机故障 图6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开机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PP3V0_NAND 供电线路上的 C2619 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导致的。

iPhone8Plus 手机不开机故障 图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深圳旗舰店邓工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iPhone8 苹果8Plus 无服务故障维修

  iPhone 8 Plus电路图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1.7毫安?呵呵

网友A:
有短路,估计是17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估计是170ma?

楼主搞错了,你这也没解释对。1734ma不是170多ma。

网友:
1.7A呀,这么大个字,我近视眼都看到了。

网友:
听完,我噗嗤一笑

网友:
先我也是在考虑这个1.7毫安起跳,最后看他的电源表上的数值才发现是1.7安,所以大电流短路

网友:
怎么没看见是1.7毫安?可真为自己加戏。

网友(2019-06-13):
上面几位同学杠精吗?就算不小心打错了个字成毫A了,但是PP3V0短路可能是1.7毫A吗?不认真看别人的分享咬文嚼字来表达自己的技术更好更高吗?

网友:
大神学习了  佩服。。。。。。。。。。。。。。。。。。。。。。。。。。。。。。。。。。。

网友:
厉害 故障判断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