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20奇怪的问题,求个图纸

楼主(2018-11-28):
型号: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
板号:NM-B191  REV:1.0
待机0.02,按开关无反应,开关电压2.2V-0,9V之间,按开关有跳变,拔掉CMOS电池自动上电,内接无显示,外界显示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论坛里面的下载过,网上的程序也买过,开机都很快),论坛里面有这个型号的图纸吗?附上买的程序

KBC 128K.rar

网友:
这款机子过保修了?     能进系统去官网下个BIOS试下。屏和屏线测下。

网友A:
EC问题,看下按开关后EC有没有发出PWRBTN#,没有的话果断换EC再说

网友A:
开关电压是不是不对劲????2.2V到0.9V???在跳变吗?那就是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压是不是不对劲????2.2V到0.9V???在跳变吗?那就是有短路

不是,有时候是0.9.有时候是2.2,按开关都有跳变,拔掉CMOS电池外接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时候是0.9.有时候是2.2,按开关都有跳变,拔掉CMOS电池外接可以正常开机的

这里应该是3.3的,不管是2.2还是0.9都不正常,看看上拉电阻那里,电阻有没有变质,有电容的话拆掉试试,看有没有漏电。电阻之前电压有没有跳变,我今天修一个华硕进水机,大片电阻变质,其中一个电阻变质导致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

网友:
前阵子遇到一台找了好久图纸,宝上也没有,最后放弃了,这种机只能凭经验和功底来

网友:
各位都是专业维修人员么?

网友C:
查一下到内屏的电路看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D:
屏线和屏查下,LID信号也查下

网友E:
IT8226E 这个芯片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问题,看下按开关后EC有没有发出PWRBTN#,没有的话果断换EC再说                                         ...

不是EC问题,机器摔过,USB口短路了,接了根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T8226E 这个芯片换一个吧。。。。

不是EC问题,机器摔过,USB口短路了,接了根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是3.3的,不管是2.2还是0.9都不正常,看看上拉电阻那里,电阻有没有变质,有电容的话拆掉试试, ...

主板摔过,USB口对地了,接了根线,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和屏查下,LID信号也查下

开关都没电压,看屏和屏线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到内屏的电路看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开关没电压,看上半部分没什么作用的

网友:
表示我正在用的就是R720啊,看下你这是什么故障留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