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plus 不充电 关机插数据线自动开机

楼主(2018-11-28):
故障:开机插数据线没有任何反应,关机插数据线 自动开机 但是没有充电反应
维修过程:插入数据线测电池座无4.2电压跳变,测充电ic有5.2v输入,考虑是不是充电ic的问题,换了一个,再测有了4.2跳变,装上电池再充电也正常了。

                本想着到此维修结束,装机后问题出来,还是不充电,难道不是充电ic的问题?加热后就正常了,再次拆机,加热了下主板,又正常了!!!
                吸支烟定定神!!!
                之前修了个6s进水的机器,也是插入充电器没有反应,最后发现一个充电 激活电容 一端短路,补了新的正常了,是不是同样的问题呢。
                 查点位图,发现是c1402,开干,换后,等主板冷却,多次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大神 哪里4.2V跳变啊 指点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
充电激活电容,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哪里4.2V跳变啊 指点一下谢谢谢谢

电池座B+  插入充电器  是由电压的

网友:
准确的说叫自举电容,激活电容听不懂

网友:
常规操作,换IC不行打板底阻值就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