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电源板 检测方法

楼主(2018-11-28):
  各位大侠谁知道苹果一体机怎么短接测试电压、有台一体机没有输出电源。感谢!

网友:
插电就有12v

网友:
这不是台式机电源,插电就出12V的啊

网友A:
A1312的话 有能力就修 烧保险 不少保险的  推荐速度点的就直接换个电源板 速度收钱了事 稳定 !坏电源要么自己修要么卖掉有人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312的话 有能力就修 烧保险 不少保险的  推荐速度点的就直接换个电源板 速度收钱了事 稳定 !坏电源要么 ...

说的也是,哎保险丝没烧就是没有输出。给客户说换吧

网友:
这个是通上220就有12V输出的。。。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