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VS239NR不开机 指示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8-11-28):
      1,接一华硕VS239NR,指示灯不亮,以为是电源板,拆开测量电压均正常,测驱动板上晶振两脚没电压,驱动板比较新,手上不可能有代换的,就想到是程序坏,论坛上就查到两个,一个就写VS239,也没写什么型号的驱动板,另有一个VS239HR,驱动板型号不一样。
      2,用一个新的25L2026E,刷论坛上下载的程序,结果一个依然不亮指示灯,一个能亮指示灯,但屏不亮。 上某宝搜,竟然没有。
      3,将原驱动板上的程序备份后,刷至新的25L2026E后再试,竟然点亮,试机OK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程序 华硕的显示器很少吧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  MCU真真容易挂  .................

网友:
程序比较难找,有时差一点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