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8声报警

楼主(2018-11-28):
N4030 8声报警内屏不显外接死机蓝屏。干显卡就对了。再次感谢伟大的群友提供经验

网友:
显卡虚汗了,加显卡把。。。。。。。。。。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通病的,116就是显卡

网友A:
Dell有些8声报警是屏线松了,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有些8声报警是屏线松了,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都蓝屏116了  肯定不是屏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蓝屏116了  肯定不是屏线啊

我以为机器之前是无显示8声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