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IBSWME V1.0 BIOS

楼主(2018-11-28):
客户送来的时候机器可以上电 0.3几 但是不显示  拆出来确认各项供电都是正常的 然后TB买了一个BIOS 就亮了  供大家享用 不要走弯路

IBSWME V1.zip

网友(2019-03-09):
刷完开机滴滴叫,反复重启
。感觉轮胎不过内存,换其他bios,ok

网友(2019-04-14):
这个数据真不好找,找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
妈的,垃圾,刷完开机滴滴叫刷了两遍都不行

网友(2020-05-19):
之前没看评论,只看到TB买的了,亲测 用不了,开机滴滴滴报警。。。。。。。。建议删除!!

网友:
强烈建议删除,坑,大坑之前没看评论,只看到TB买的了,亲测 用不了,开机滴滴滴报警。。。。。。。。建议删除!!

网友(2022-12-22):
刷了无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