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进系统掉电关机

楼主(2018-11-28):
K42JR 4.1,进系统或者PE过滚动条掉电关机,安全模式正常。

更换这两个TON上拉电阻

网友:
你怎么查出来的,这不是通病吧!

网友:
总线供电异常,这种操作可行吗

网友:
这种水平可以去华硕搞开发了,不然太屈才了。只是恕我冒昧,你这两个电阻是换一样大小的还是阻值更改了?那么更改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这主要在CPU供电方面,不稳定,负载大一点就不行了,总线估计问题不大,虽然去的地方多

网友:
这是频率设定脚

网友:
我不太信,这种问题,果真是这个问题,基本上查不出来

网友:
好好记下来学习学习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修桥

网友:
阻值不对导致频率不正常,引发电压不正常掉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