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8):
裸板插上电源电流一直升到0.94A,过一会到0.81A,然后又升到0.94A,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不报警,刷BIOS还是不行,哪位高手知道这问题能给说一下,谢谢!!
刷BIOS

网友:
换过内存吗,要知道现在联想的机器很多低电压内存,普通内存是不能用的

网友:
是跳变到还是直接上到那么多!修不了可以找我买主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