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独立显卡维修

楼主(2018-11-28):
机器开机认不到显卡,拆开测量独立显卡供电没有,主板使用的集显开机。N16E  980显卡
找另一块同样显卡,将电源芯片互换,U502,换后ok,四个电感供电起来了,进系统BIOS都可以识别显卡,但跑分跑不上去,检测到显存只有1M,还不清楚哪里坏了,暂不准备修这个,万一不亮了估计就扔我头上了。

补充,之前不是显存认不到嘛,装了个系统已经好了8G一个都不少

网友A:
显存 核心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维修人的痛苦之处。 理解。

网友:
这问题头疼了!解决了再发个贴分享下

网友B:
显卡有没BIOS  会不会是BIOS出错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 核心 供电都正常吗?

这种独立显卡 板的,图纸中一般没有独立显卡的图纸,显卡板是单独的一张图纸,没有找到对应的图纸,机器的图纸里没有,修显卡主供电都是盲修,靠运气的,显存供电说实话我甚至不知道是哪个,不过四个电感都有电,其他的小转换电压没有图纸也没办法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没BIOS  会不会是BIOS出错引起

显卡BIOS是好的,拿另一块好的显卡的BIOS换上也不行

网友:
显卡也能修,厉害,顶。。。。。。。

网友C:
就这样吧 万一搞死就没钱收了 能用就行 显卡这个不好弄

网友:
直接让他换显卡,靠谱又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吧 万一搞死就没钱收了 能用就行 显卡这个不好弄

重组个系统好了

网友:
这样的显卡修起来就是有点怕怕。还是技术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