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改集显可以进WIN10打了集显驱动后灰屏求助

楼主(2018-11-28):
求BIOS,改完所有的线,不花屏,可以进WIN不能打驱动,这是为什么呢

求大佬发言】

网友(点评):
2代u的用不了win,三代的飞线可以安装win,风扇转的会快些

网友:
进UFEI WIN8PE蓝屏。

网友:
改了以后只能用苹果系统

网友A:
我有个华硕9800gt安全模式正常,进系统安装驱动就蓝屏,,,,,,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早就试过了,能用win10 不装集显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就想问问大佬们。a1286 820-2850可以改集显吗

网友:
这种改集显本来都不合规矩  换个显卡其实也不贵 8 9十块钱

网友:
前1个星期试了一台2代的A1286   bios改,线路改都装不了WIN10集显,
办公用的话无所谓。

网友:
哥, 你牛,苹果的也能改,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飞啥线,一个bios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华硕9800gt安全模式正常,进系统安装驱动就蓝屏,,,,,,不知道什么问题,,,,

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号外:820-8250是HM55, 不带集显,不能改。。。。。。。。

网友:
这个好像改了不只能用MAC系统吧,WIN系统用不了

网友:
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啊原因不明,,,会不会是显存虚焊?

网友:
这个机器我都不敢给人换显卡,老是各种问题。

网友:
之前遇着一台是驱动蓝屏,不兼容

网友:
不能用WIN系统,只能用MAC 系统 ,而且也不支持最新版的MAC 系统,不过办公绰绰有余,而且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进系统蓝屏的,排除软件故障后直接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号外:820-8250是HM55, 不带集显,不能改。。。。。。。。

应该是820-2850。 hm55+i7 620应该是有集显的吧。 我看板子上也是有集显和独显的切换ic的。但就是没有改好的案列

网友:
这个改了只能用苹果系统,再说这个显卡现在也不贵吧。

网友:
1286 改集显之后只能装苹果系统啊

网友:
试过了,能用win10 不装集显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牛  苹果还没改过。用得起苹果的  都能接受维修报价

网友:
别问,问就只能装苹果系统,下集显bios的时候没看提示么

网友D(2019-01-04):
引用 网友B:
早就试过了,能用win10 不装集显驱动就可以了。

声卡?驱动咋弄的

网友(2020-03-28):
这种主板的显卡确实容易坏,改集显有挑战

网友(2022-04-28):
能用Windows系统吗

网友:
可以装。Windows

网友(2022-06-06):
引用 网友D:
声卡?驱动咋弄的

同问。亮度不能调节,都亮瞎了快!

网友:
a1286好老的机子,我以前修过很多,都是独显坏,白屏,百分百独显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换显卡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容易返修,我怀疑是散热不好导致的,发热量很大,以后再也没修过这样的机子,直接选择退避,修了也返修,浪费时间,不想折腾,我觉得这机子bios应该不支持集显吧,所以打不上集显驱动

网友:
MBR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器直接装就可以吧  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用老版本的 WIN10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