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技嘉H61不出CPU_VTT供电

楼主(2018-11-28):
今天修改到一块技嘉的主板,具体型号为GA-H61M-S1,症状为通电重启,心想这好像肯定是某项供电不正常呀。
一测量还真是CPU_VTT电压没有。看图纸认为是LM324的5脚没有电压引起的。结果测了5脚是没有电压。接下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TR64一头2.5v正常有的。到了另外一头电压就没有了。换了2个分压电阻TR64和TR61,结果还是一样。
TC17的接地电容是没有的,不用考虑电容问题。换了LM324也不行,最后连TQ1也换了还是不行。
搞得一头雾水了。只能来论坛求助高手了。问题在哪里?请指点一下迷津。

已经修好了,主要是没有注意VTT_EN还有个开启电路。就是那路的三极管坏了。而一直专注于这个2.5V分压。

网友:
有一个连着的管,拆了没有?前面的电压都正常了没

网友:
首先拆U1b再测下 看有没有 有话应该是后面问题 没有继续往前看

网友:
vtt_en是否还有其它走线?如果有,再看看相关线路中的电容,电阻和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A:
认真看图纸,VTT_EN还有另一路的,不用感谢我,给我加分吧。

网友B:
运算放大器短路拉低高平了 拆掉就可以测量到

网友C:
VTT_EN受一个三级管控制,如果没记错的话控制信号来自S3S4,认真看图纸,你会发现一堆三级管在一起,全是EN PG之类,都受S3S4控制一个三级管来拉低5VSB或3VSB,使那些EN PG的管子不再导通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算放大器短路拉低高平了 拆掉就可以测量到

大哥,看清图纸,那里还有个EN,那路连接一个三级管,被待机持续拉低,开机后S3S4或其他电压去通过三极管拉低那个待机电压,关闭连接EN的管子,使EN信号可以被置高。麻烦多看眼图纸。我也犯过拆324,但其实是要拆或换那个控制管。有图的看图搜,没图的跑线找这个EN控制管。

网友:
拆了lm324,测量5脚有电压不?如果没有,查5脚连接其他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看图纸,VTT_EN还有另一路的,不用感谢我,给我加分吧。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一定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TT_EN受一个三级管控制,如果没记错的话控制信号来自S3S4,认真看图纸,你会发现一堆三级管在一起,全是EN ...

说的对的。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对的。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早上起来开图看了。我记错了。VTTEN受1.05PCH控制开启的。

网友C:
上个我看的截图,你的板按你的图找,大概方向是查这个EN开启信号来源,是否被置高了。我看过一个图纸有六个管做一起,全一个信号控制。记不太住那个,只要知道维修方向,问题就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我看的截图,你的板按你的图找,大概方向是查这个EN开启信号来源,是否被置高了。我看过一个图纸有六个 ...

已经修好了。是下面Q20和Q16三极管的问题。之前主要是没有注意到vtt_en,有个控制电路。一直想着这个2.5V分压。

网友:
天天发求助帖子,这样的人我重来不搭理,我是小白O(∩_∩)O哈哈~

网友:
大哥,看清图纸,那里还有个EN,那路连接一个三级管,被待机持续拉低,开机后S3S4通过三极管拉低那个待机电压

网友:
好了就标记已解决,其实原理是一样的我上传个我看的图,

网友:
哎!像这种情况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在旁边的桥供电或者其他供电的G极飞个电压过让他导通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3Q~~~~

网友:
技嘉H61主板EN开启信号上的三极管最易坏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一块技嘉GA-H61M-DS2 REV1.0通电掉电重启 检测卡跑E1 插上小喇叭滴滴报警 内存不过 CPU的四组供电只出了三组 有一组没有出 其他内存和桥的供电正常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来学习了。查5脚连接其他电路·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