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79维修

楼主(2018-11-28):
华硕X79,加电不亮。无睛复位。   仔细测量各电压,发现 有 VCC_PLL   ,VCC_SA   ,VCORE 三个电压没有。 这三个电压都受控于CPU供电芯片ASP1000C。 仔细测量ASP1000C关键测试点,没发现什么问题。  又去测量SA供电小控制芯片,发现它的供电脚没有电压。 是电阻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VCCSA我都是把1.05直接飞过去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发表的很好,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现在主板越来越高端了,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