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630显卡没有供电

楼主(2018-11-28):
好不容易在家里找了块耕升GT630来练手,上电后发现跑马直接跑到了FF96卡住,说起来应该亮机了。然后检测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都没有,查显存供电上管G极发现来自一个RT8120A的电源管理芯片,1脚、8脚有12V,找图纸发现5脚是VCC没有电压。于是跑线路VCC来自EM5130的八角芯片,EM5130 4脚有5V VIN,其他无电压。我看过论坛一些文章后,有人说BGA虚焊会导致不出供电,这对不对?

网友:
直接替换芯片呀 换了芯片后好了就是芯片问题 换了不好就是芯片 很简单排除法

网友:
最好图纸截个图放出来看下,不过你换个芯片看看,BGA一般不会导致供电不出

网友:
最好图纸截个图放出来看下,不过你换个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