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A1534 820-00045-A键盘和触控板不能使用案例

楼主(2018-11-29):
15年A1534 820-00045-A键盘和触控板不能使用,刚好有同样的机器在修,排除触控板和键盘问题,确定是主板坏 ,这次是更换SMC后修复。

15年A1534 820-00045-A键盘和触控板不能使用案例.pdf

531.7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8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多数是这个问题

网友:
苹果的EC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请问楼主你这个机器能赚多少钱,应该有4,5百吧

网友A:
            这个机器更换SMC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更换SMC不简单啊。

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网友:
板子太小了,上次有个A1534认不到硬盘,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B:
下次详细说明下维修流程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详细说明下维修流程  给你加分

详细都在PDF里面编辑好了,怎么把word文档复制过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详细说明下维修流程  给你加分

你把这个帖子移到普通板块,这个不是笔记本维修吗?我只是不想让不是同行看到,同行要看的话自然会下载的。维修过程比较复杂一点,平时修机器也没有时间来编辑。我想编辑好文档直接上传要方便一点。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几台,除了一台type-c接口坏的。。其它的都没修好。。。手头上有个电流上到0.5不动的,刷过bios原故障。。。还不知道要搞哪里?楼主请赐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