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下大家这个是板载CPU坏了还是独立显卡坏了

楼主(2018-11-29):
笔记本型号是DELL游匣系列的I4-7447的型号 板号:DA0AM7MB8D0  能正常装系统 其他功能都正常 但是鲁大师一进入到显卡测试 就测试不过去 电脑卡住 然后显示白屏 但是能正常切换到桌面 像是这个显卡测试程序卡住一样 如果禁止了独立显卡是整个完整能测试过去 我后来根据淘宝去交换 说是我板载处理器 I5-4200H坏了 调换价格是1100 但是我自己觉得处理器应该是好的 可能是显卡坏了或者显卡虚焊  因为原来机器后来拆机发现CPU风扇已经坏了 不会转动  求教大家感觉是CPU有问题还是显卡啊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搞?这肯定是显卡问题啦。淘宝交换百分之九十九是个坑

网友:
显卡吧 现在都不太敢去淘宝交换了 之前一台苹果主板交换,没换好结果给我发了片不加电的而且我客户的板都是做好记号的,这些杂种肯定都按好的卖给别人了 ,气死了那时。

网友:
明显的换个显卡就OK了,X宝上面坑货多得很

网友:
淘宝交换   坑死你    就算是弄不好  我都不交换  基本上都骗人的

网友:
发过去后那就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心黑的想黑你钱再黑你主板

网友:
如你不给1100,发回来9成9是个铁板  .

网友:
要是我   独立显卡屏蔽  和客户沟通一下  就这样用    估计楼主不交换   发回来的主板机基本报废   自己都能判断出来的问题   他们还这样说

网友:
我交换过  桥和I7 CPU  都把我烧了 发回来

网友:
现在维修要不上价格,和这些交换主板的骗子有很多关系。一问都是某宝交换才198,维修要300,太黑了。被黑了之后,才找我们修,能修个p。都报废。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呗,淘宝那些坑

网友:
估计显卡坏的几率大······················

网友:
淘宝交换一定要找信誉高的店铺..............